风景
谁用三菱gt1000的屏

楼主(2012-10-19):
想请教一下大侠们,我现在想做一个数字键盘,键盘上的按钮和银行输入密码的键盘相似,作用的输入切割物体的长度用的,意思说如:按一下“1”则为“一”,再按一下“2”则为“十二”,按“3”后就为“一百二十三”。。。以此类推。。。这个要在屏幕上怎么设置的吗?还是在plc里编写的啊!求高手解惑

网友A:
我不明白……
你试过编程没有……
直接使用【数值输入】元件,写到屏里,触及这个元件的时候数字键盘就会跳出来。
--------------
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
嗯,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B:
没做过,应该是触摸屏设置的

网友C:
简单啊,用屏幕上的按钮给PLC中的寄存器赋值就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