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电源最多能拉到多远。

楼主(2012-10-19):
我有一个24V电压,要传到300-400米远,去给一个声光报警的灯,可以吗?400米远?
我这边就是不想重新挖沟埋线了呀。水箱的水位报警的线,利用现有的线,直接拉到监控室里。
这样成本要小一点的撒。
弱弱的问,要是用485通讯做,可以传的到吗?就是我在监控室里再放一个PLC,2个PLC做通讯,
这样可以吗 ?用现有的2根线做通讯传,但是,不是屏蔽线!!

网友A:
不可以,那么远的距离,压降令人发指啊。

网友B:
呵呵 这还真没做过 但是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C:
不用那么远这么干吧!就近拉个电源线不行吗?

网友D:
就近装个开关电源就好了嘛,或者装个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E:
那如果就近没有电源怎么办?
以前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解决方法也比较原始。既然有压降我们无法回避,那不妨另起一路电源供该器件。
方法:先测试在24V供电的压降是多少伏,然后将该电源调高所需电压值,反复几次,远端的电压确保在正常范围。

网友F:
你测量线材电阻,算下压降,然后升高输电电压。要不你就拉220的过去吧。

楼主:
是2根接到声光报警的线,借用了消防的2根现有的线。不能接220V啊。是接触器后面出来的呀。
阿有什么办法撒?

网友G:
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看来还真的是被尿给憋住了!!!

网友H:
太远了,压降到0好,警都不响哟。

网友H:
100米之内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楼主jack0510于2012-10-19 14:47发表的 请教24V电源最多能拉到多远。 :
我有一个24V电压,要传到300-400米远,去给一个时光报警的灯,可以吗?400米远?
有6v12v可以选择;具体测量一下;

网友J:
太远了 建议拉220过去 再转24Vi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K:
楼主:400米远的距离,您考虑到导线的成本没有?
您提到的“消防线”,惊出了我一身的汗
您真敢想、敢做……
可否考虑无线传输“报警信号”……

网友L:
还不如拉市电过去,再装个开关电源

网友M:
好远,压降准定不少,就近拉个电源变压

网友N:
装个电池组吧,反正报警也费不了多少电,跟你买电线价钱差不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O:
拉220V再转24V吧,太远了,压降太大

网友P:
加个大一点的电容到后面行不行

网友Q:
三四百米还用24V??直接用220就好拉

网友R:
压降啊~汗颜

网友S:
呵呵,这么远,确实到了也可以不报了

网友T:
看降到了多少伏,注意要加电容啊
再用个DC/DC的电源模块转换一下看可以不?

网友U:
用ASI总线,带24V电压可以传输1KW。

网友V:
太远了,压降太大

楼主:
我这边就是不想重新挖沟埋线了呀。水箱的水位报警的线,利用现有的线,直接拉到监控室里。
这样成本要小一点的撒。

弱弱的问,要是用485通讯做,可以传的到吗?就是我在监控室里再放一个PLC,2个PLC做通讯,
这样可以吗

网友W:
就近拉200电源、控制用转换器便送器24V转换成4-20MA信号。

网友X:
表示遗憾!

网友Y:
bu ke yi de tai tuan le

网友Z:
是双绞线吗?是的就可以用485.

网友AA:
用485通讯是没问题的!
微嵌科技!

网友AB:
用36V开关电源供电就可以,我也碰过此现象,一般1。5MM2的铜芯线在100M-150M之间压降约在4-6V左右,300-400M压降约在10-12V左右,到末端电压大约在24V左右,足以驱动声光报警器。我的处理方法是:将24V开关电源(可到市面上另买一块24V模块)放至末端,正负极直接接在报警器上,原有线通过中间继电器触点控制开关电源初级220V交流电(因开关电源对电压范围适应性较宽),(或者36V直流电,末端要另加一24V中间继电器),当声光信号发出时,中间继电器吸合,报警器拉响。此方法简单实用,一般电工均可处理。其它方法就不想,因为成本可能高于线的价格,不切实际。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AC:
为什么不考虑用电池呢?400米的线拉起来也费劲啊

楼主:
感谢各位,我现在用36V直流,测压降。看效果。
如果在24V的话,就去直接驱动报警器。

网友AD:
选一个12V的灯 用24V输出

网友AE:
建议铺设220V电缆再转换24V可行。

楼主:
今天试了,24V差不多变成23V,拖一个蜂鸣器,响了,没问题。

网友AF:
要看你做什么用~!24V控制220V到了目的地220V控制24V~!O了~!

网友AG:
没问题,可行

网友AH:
买个36V的,就让他降吧。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I:
引用 网友Q:
三四百米还用24V??直接用220就好拉

他是用其中的消防线而已。还真没有什么办法了啊

网友AJ:
加個中間繼電器,拉220 的電過去這們應該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