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请问请问!如何能使用PLC+2台变频器+2个编码器+2DA模块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实时反馈 调整转速
用的是三菱的plc
希望各位老师能指导一下程序的编写,现在没有头绪,也没编过这种

网友A:
應該還要一個高速計數器回饋計算.
plc不是已经内置了一个高速计数器了吗?可以用那个啊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plc不是已经内置了一个高速计数器了吗?可以用那个啊

网友B:
要看是什么设备,怎么跟踪方式才能确定。有很多种方式。
如果单纯电机之间的跟踪,直接把两台变频器连接起来就行了。
那两个电机是焊接变位机的两个臂的电机,除了同步上升下降以外,还需有异步是单独的上升下降
转速1500左右
就是希望能让他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能实时反馈调整达到同步

网友C:
同样想见识一下

网友D: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加油!

网友E:
我做过两个辊的变频器速度同步,在一个速度可以能做到同步,但是在不同的转速下,即使你使用编码器,成本比较高,而且程序运算比较高,要使用中断这些。
我的方法就是做一个速度差的反馈信号给变频器,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就能实现不同速度下的速度同步

QQ:84818626

网友F:
7楼的解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