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FR-E740变频器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2012-10-19):
三菱FR-E740变频器设置主要哪些参数参数,注意哪些与电机相关参数的设置?谢谢大家!
机械电子

网友A:
根据工艺和外围控制线路来的,否则就设置一下加减速时间,转矩,控制方式之类。

网友B:
这个主要根据控制要求及电气接线来选择参数。

网友C:
通用的一般是最高频率,最低频率,启动频率,启动时长和额定电流,还有运行模式的选择(pr79) ,其它一些根据电路要求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