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泰克6600S交替型按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9):
我在屏上画了一个交替按钮用作手自动切换,写入x3.但是在调试时按这个按钮是第一下时是自动,按第二下就接通了一下手动,最后还是自动,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还要在plc中加程序吗?
上班=上坟

网友A:
是三菱PLC吗,如果是,X3在屏上是不能被控制的,要用中间位M。

网友B:
你能控制X点?
能啊,有几个点能控制的

网友C:
你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你X3放在屏上面控制,PLC的X3就不要接线了,这样用是可以用,只是浪费了一个PLC输入点。建议转换开关在屏上用中继M,楼主说的情况可能是你程序有问题,与屏交替按钮的转换开关X3没有关系。

楼主:
输入x点是可以的啊,我的一个启动用的保持型也能输入啊。
上班=上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