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教S7-3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10-20):
300的CPU挂两个从站,运转一段时间后,怎么报错啊,我也有OB86块,如下: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23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7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过一段时间又好了。
通讯线也换了,接头也换了。
求教高手怎么处理啊。
请高手们,把处理方法发到
pxlqq@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接地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B:
如果程序没问题,硬件也没问题只能从两个地方入手了
第一,查一下总线两端的终端电阻,是否都在ON上。
第二,考虑一下防干扰,DP总线的屏蔽线是否接地,从站报错是在什么情况?是否周围有大的变频器干扰之类的。

楼主:
地线也没问题。终端电阻也都调好了。
今天改了一下波特率,不知道会不会好呢

网友C:
西门子的300或400的都在正常通讯工作下时时有时断的那就是接地问题

网友D:
西门子的300或400的都在正常通讯工作下时时有时断的那就是接地问题
wananjushi

网友E:
DP的屏蔽接地能与变频器的接地共地吗?是否会有干扰?

网友F(2012-11-29):
dp通讯受干扰考虑使用dp电缆隔离HUB中继器或profibus DP总线光纤中继器
问题探讨 qq:342622956
易控达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