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我的初步想法是 一台电机一个编码器 2个编码器做比较 给定从电机调速信号 保持和主电机速度稳定 同步位置可以上下波动 但误差不能累计 即PLC检测从电机慢 就要给定高一点的速度信号 如果检测从电机速度快 就要给定低一点的速度信号 编码器和接近开关放在机器上面  这样从电机快一周和慢一周对机器的误差就不是很多 从电机的速度是不断变化跟踪主电机速度运行 主要目的是保证两个电机保持同步和同位 但允许误差 PLC程序该怎么做? 当然我不只是要求两个电机只是同步,当我选择异步运行时,我也可以单独控制一个电机上升下降。我没有思路 请高手给予指点 最好有程序的给点程序 作为参考 用2da作为变频器速度调节信号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你就说你想要个什么结果,简单明了

楼主:
我要的结果就是我需要同步时实现两台电机的位置同步的上升下降,我需要异步时我可以控制单个电机上升下降。

网友B(2013-01-09):
这个嘛......要定义一个主动,一个为从动...主动的那个要用编码器作速度反馈实现PID控制......从动那个要采集本身的实时位置和主动的那个的实时位置作实时比较得出的结果作补偿.....

网友C:
我同样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