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从2个方向回原点?

楼主(2012-10-20):
比如,设一X坐标,0为原点,当我位于-10和+10分别通过什么方式回原点好?

楼主:
就是说大部分的原点位于左边,我这个原点位于中间,一般怎么回原点比较好?

网友A:
用三个感应器,-10与+10那里为左右极限感应器,0那里为原点。三菱有可以自动收索指令。

楼主:
谢了,关键是他就一个原点信号

网友B:
不加传感器 加个编码器 长度位置都出来了

楼主:
关键是除了步进电机,就一个原点处的接近开关。

网友A:
不加东西,单从程序来搞应该做不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