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郁闷的伺服问题

楼主(2012-10-20):
有一台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在自动运行中有时需要停止并手动后退可时停下来了手动不了,要再次自动启动再停止就可以。每天出现不能手动后退时都出现Y3亮(程序里加停止复位Y3没用)在低速时试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程序里我试了整体复位回S0都没用。伺服是脉冲加方向Y1 Y3(方向)。请问师傅们是什么原因要怎么改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请问原程序是不是你做的。不知道停止程序是用什么方法做的。看你所说的应用SFC做的,我估计他的停止程序采了禁止转移或是禁止输出功能。所以在手动时也是禁止输出的,所以手动没反应。要么手动有互锁条件没达到。听你说的Y3一直亮。应是用了相对或是绝对定位。有的PLC输出点只能用一次。用第二次没做用,都用在SFC中除外。仔细检查,一定能找到问题点。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可以试试看看伺服控制器的资料 里面的设置 是不是符合自己要求的设置 不然程序比较优化的 也没什么用
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