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怎么带3个轴的伺服,求大家帮我选下硬件!

楼主(2012-10-20):
现在有台机器是需要用三个伺服,功能是,在触摸屏上输入三个坐标点,要求三轴联动,输入坐标后机器分别运行到输入的坐标点进行焊接。
我想用西门子200的PLC。但不知道怎么组态。希望大家,帮我选选型号。谢谢

网友A:
224XP(si)+em253

楼主:
能够写的具体点么 ,需要几个CPU和几个定位模块

网友B:
三轴联动,
怎么个联动法,
是顺序控制,还是轴之间有同步要求?

楼主:
三轴可以实现直线插补的,,不知道硬件怎么组态,,麻烦大家看下

网友C:
我现在在用的200就带了3个伺服电机。。。。

网友D:
俺曾经使用两个224使用主从通讯,完成了四轴定位,后来设备更新的时候,修改成一个了。
一台设备因四个轴可以分别移动,使用了一个PLC两个脉冲通道,外加个切换,完成的。
另一台设备,三轴必须同时运动,使用了一个224XP,其中两个使用脉冲通道开环控制,第三个轴使用模拟量+高速计数器闭环控制,完成了三轴同时定位。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