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接控制恒压供水和工频转换。

楼主(2012-10-20):
兄弟最近要做一个柜子。打算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和压力传感器来恒压供水,没做过。大体上知道怎么做,不太熟。我用士林变频器,变频器有一个工频和变频自动转换的功能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害怕啊,75KW的变频器要是搞坏了那就损失大了。大家有什么经验给分享一下给点建议。尤其是变频设置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请大家指教一下。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ABB的做过,有这个功能,控制起来还行。你那个变频器有那个功能的话就可以实现。注意切换的时间和接触器接通的时间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明电舍的很好做啊

楼主:
没有人给点详细的建议啊???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大好风机水泵用的变频器都有此功能,不难,详看使用说明吧。

网友D:
小功率的电机控制是没问题的,可是大功率的电机变频转工频是要注意了,因为反电动势的存在,在相位角不对的情况下贸然投入工频接触器,会引起控制柜跳闸的,甚至二级保护都跳闸!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还有什么大家多指教!

1162859666@qq.com

网友E:
用恒压控制器做安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