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0IK跟三菱FX通讯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2-10-21):
威纶TK6070IH跟三菱FX通讯正常,换成TK6070IK后通讯不上,同样的程式,同样的通讯线,不是一台通讯不上,是一批(20台左右)都通讯不上,当然通讯线也不是一条,20条左右通讯线,全试过了,但是用TK6070IH全部都OK的!什么问题?软件是V451版本的!通讯设置跟TK6070IH一模一样,同一程式来的!

网友A:
我用TK6070IK与fx1s可以通讯,与fx1n死活不行,威纶官方上说TK6070IK要选fx2n支持与fx2n,fx1n通讯,触摸屏编软上却是fx0n/fx2选项支持fx1n。

楼主:
我这个就是FX1N的,是不是选FX2N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换上台达试试

网友C:
你注意看一下,选择是TK6070IK还是MT6070 估计你参数设置有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问问维纶的客服。

楼主:
已解决,TK系列软件的通讯参数是错的,要重新修改下!MT系列的软件里的参数是对的,EB8000开发的不人性化!

网友D:
我这个就是FX1N,新做的程序,通讯正常!选FX2N就OK了
长期提供台湾威纶MT8000系列解密,MT6100i解密,MT6070i解密,TK6070i解密,MT6056i解密,上载密码破解,包括工程禁止反编译破解.QQ:1760278692

网友E:
软件里面要改的···要么改触摸屏型号···要么改PLC型号

网友F(2012-12-10):
哥们,能不能提供一下TK6070IK与FX1N的通信电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