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两路温控模块可以进行多段温度控制吗?

楼主(2012-10-21):
各位大侠高师,小弟没有用过EM231温控模块,请问该模块可以控制多段温度控制吗?怎样实现温度控制呢?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啦,你的工艺控制看看是什么样 我做的是5段温度控制

楼主:
初次使用EM231,有很多方面的知识不了解啊。现在要用PID进行恒温控制,自整定可以了,只是做多段温度控制是温度不能保持,比如我第一段设定100°C,第二段150°C,第三度200°C等,现在出现设好温度后进行加温启动时,温度很快上升,但是就不能让温度稳定在100°左右,而是慢慢降下来,一直降到室内温度。请问高师们是怎么原因啊? [uplo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