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一个按钮控制PLC负载启动/停止

楼主(2012-10-21):
是用电路还是指令,学习中勿喷

网友A:
画个原理图,按原理图编程就行

楼主:
谢谢,是用同一个按钮,按一下启动,再按下停止,请你划个原理图,万分感激

网友B:
用内部继存器比效简单,效果一样。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用什么按钮,就是根据使用的安全状态确定使用自锁按钮还是复位按钮,如果使用自锁按钮就简单了,有信号就输出,没有就停止。如果使用复位按钮,那就需要专门指令或特别的控制回路了,你搜下单按钮启停,一大片

网友D:
看这个行不行
感谢!不过有更简单的,加脉冲执行ALTP就行了

网友E:
联系我,我以前做过编过这个电路,我是新手,不会上图,QQ 75282657

网友F:
LD X0 ALT Y0

网友G:
LD X0
ALTP Y0
END
X0第一次按下输入一个脉冲 Y0 ON
X0第二次按下再次输入一个脉冲 Y0 OFF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H:
用交替输出指令就ok了

网友I:
用程序是简单的 ,如果只是电路的话吗,直接用个自锁型的按钮就可以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交替输出指令就ok了
很多品牌的PLC是没有交替输出指令的

网友K:
10楼讲的不错

网友L:
11楼正解,支持!

网友M:
以前好像听说过用一个置位一个复位就可以做到的,西门子的可以,别的没试过

网友N:
看你用什么样的PLC,三菱、台达之类的用交替输出指令ALT,西门子用RS触发,其他没用过
再不就是用个带自锁的按钮

网友O:
用上升下降沿指令配合辅助继电器使用

网友P:
还是喜欢ALTP啊

网友Q:
我是用计数器,很好用
向朋友学习

网友R:
用一个异或指令是最简单的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S:
用启动后加个时间控制,时间到后自动停止,
怎么用一个按钮控制PLC负载启动/停止

网友T(2012-12-08):
ALTP是什么指令啊?

网友U:
用交替输出指,
LD X0
ALTP Y0
END
X0第一次按下输入一个脉冲 Y0 ON
X0第二次按下再次输入一个脉冲 Y0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