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各位老师,请问新手自学plc应该买个什么样的plc

楼主(2012-10-21):
请问各位,自学三菱plc应该买个什么样的plc机器练习用呢?昨天在网上看了部仿三菱FX 2N的plc只有一百三十多块钱,不知道适合新手练习用吗?

楼主:
这样的仿三菱plc能不能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A:
要看看你是要控制什么的咯
一百多块钱的plc,我只是入门学习用一下,请问这种简单的plc入门学习好用吗?

网友B:
这样的板子能不能直接做工程用啊?要求不高的工程
这板子是不是还能用在简单的工程上面啊?那用于自学更可以喽?

网友C:
2N的不能直接做定位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D:
这种PLC其实就是单片机,没法和真正PLC比.

网友E:
还是不用,买个二手也好呀

网友F:
楼主:
既然您是“学习”就“真刀实枪”地操练。
职业技术院校培养学生遵从的就是“实训”——实际操作训练。

网友G:
我在用,如果是做开关量编程基本是一样的,模拟量有点差别。

网友H:
信捷XC3-14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