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PLC和电脑串口通讯失败

楼主(2012-10-21):
三菱PLC和电脑串口通讯失败是怎么回事,COM口设置是对的,但是会PLC通讯的时候总是显示错误。PLC已通电,run状态和stop状态都试过,以前是可以用的,装了work2后就出问题了,现在重新装回GX 8.86版的还是通讯簿起来。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有提示什么错误吧?驱动?

网友B:
编程线有问题不? 你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啊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C:
上图看看,显示错误。
jxh668

网友D:
软件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是编程电缆没问题,波特率全部试了。很有可能是超强加密。

网友F:
我曾碰到这种情况,是PC机的接口坏了

网友G:
就是容易烧呀

网友H:
有可能端口坏了,换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I:
软件有冲突

楼主(2012-12-11):
是数据线坏了,换了一根就好了

网友J:
串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