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屏解密

楼主(2012-10-21):
有没有大神能解开信捷屏密码的?最简单的屏op325-a的,或者有知道此屏如何恢复出厂状态的?谢谢

网友A:
OP325-A是文本,不能上传的,只能下载。想恢复出厂状态直接下载一个空程序就行了

网友B:
信捷屏性能怎么样

网友C:
我一直用的TH系列的 反应速度还可以 就是通讯不太OK 经过厂家解决后好了很多 但还是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总体来讲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