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Y/△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10-21):
电动机接法是Y接法是不是只能接380还是只能接220v,同样△接法是不是只能接220还是只能接380v

网友A:
看你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还是380v

网友B:
电机额定电压是380的话,改为△接法可以接220v

网友C:
小功率电机一般Y接380 △接220 ,大功率电机 Y接380降压启动 △接380正常运行

楼主:
我现在接的是一个油压泵,他现在的铭牌是220 /380,可以Y/△。他现在的电动机接法是Y形接法,要求是接220V的电压。我们提供的是380V电压,是不是要改成△接法后才能接380V电压?

网友D:
一般接额定电压 不管是三角形 还是星形 只有小功率的三相电机改220 不过这样损耗大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楼主:
我那电动机功率是3.7KW的,为什么Y形接法要求接220V 电压呢??

楼主:
客户现在要求接380V 的电压,所以我现在该怎么改?是不一开始Y星接法改成△后再接380V电压?

网友E:
额定电压380V接星形,额定电压220V接三角形,你只能接星形。电机接星形的电压要比改接三角形高,反之电机接三角形要比改接星形低,一般系数为(380/220),变高为乘,变低为除,如380V接星形改接三角形为380/(380/220)为220V。如220V接星形改接三角形为220/(380/220)为127V。如380V接三角形改接星形为380x(380/220)约为660V.

楼主:
兄弟,我现在的油压泵一开始是星形接法,要求接220V的。但我现在需要接380V的,而且铭牌也允许接380v的,只是需要修改下,求解啊

楼主:
要求接380V

网友F:
晕死,简单的一个事,被你整复杂了,在电动机星型接法时你就接三相380,这不就完了,电机三角型接法就接三相220的,是针对你这电机啊

网友G:
这个根据电机的绕组电压决定,你说的是220V的绕组电压,接220V接三角形,接380V接星形。

网友H:
220V时接三角形,380V时接星形,这样保证绕组的相电压为220V

楼主:
是不是只要是Y形,就接380V,三角形就接220V

网友I:
铭牌是220 /380,Y/△
就是 Y接法是三相220,三角形接法是380
最后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大电机有Y形启动,三角形运行
变频带动的也不一样

网友J:
这么个问题,乱答一气。
两种接法相电压不变,接3相380就是,需Y/△转换。
220 /380指的是Y接法线电压220V,三角形接法线电压380V。
还是不太懂的,是不是基本都是Y星接380V的,三角形接220V的电压啊?

网友K: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L:
八楼的正解,你仔细看看电机铭牌,电压380/220接法Y/△还是电压220/380接法Y/△,是看错了还是什么?

网友M:
针对你这电机星形一定要接三相380,三角接三相220的。

网友N:
其实只要明白这种标记的方法是表示每相绕组的耐压是220V就OK了,220:△;380:Y!!!

网友O:
越来越糊涂了,三相电动机接220和380应该都可以吧,只是启动的时候不一样吧,当接星形时应该是属于降压启动,380是全压启动,所以有所说的Y-△降压启动吧。单向的就应该是220的吧。 请各位大侠指点我的理解是对是错

网友P:
Y/△启动是中、大功率电机降压启动的一种,启动时是Y接法,线圈是220V,以减小启动电流,十几秒后转为△接法,线圈是380V。

网友Q:
看了上面很多解答。前几天刚接一个0.75KW的电机。铭牌上有标注。220V接三角形。 380V接星形。当然我们用的是3相220v的电。接的是三角形。
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像楼主的电机。直接接380V按星形接就得了。

网友R:
看看粗级电工里论

网友R:
图是更轻触 好好搞一下几粗

网友S:
要看电机的电压等级,是双电压吗,380V/660V及△/※

网友T:
靠每种电机不同,看使用手册,再问生产厂商的技术。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