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A伺服位置模式怎么接线,调哪几个参数?
原野

楼主(2012-10-21):
FX-1S-30MT 控制 三菱MR-EA伺服位置模式该怎么接线,调哪几个参数? 电机带刹车的,400W 1KW.我的电话:13425944359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abcde12345

网友A:
最重要的P3,P4,其他的可以看参数接线,
感谢!多谢,我本想不接线,设置参数。
三菱MR-EA伺服位置模式怎么接线,调哪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