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读取当前触摸屏页数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当触摸屏和PLC通信好了后,怎么样从PLC中读取当前触摸屏所在的页面是第几页?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触摸屏会有一些特殊寄存器区域,会记录当前的画面编号,因此,PLC只要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触摸屏会有一些特殊寄存器区域,会记录当前的画面编号,因此,PLC只要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 维纶的在元件选项里面有个PLC控制,找出那个相应的寄存区,在PLC里面调用相应的数值就可以现实所需要的页面,当然你需要的结果我相信你能想出来。

网友C(2013-05-07):
嗯 想问下各位大侠怎么查看特殊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