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2-10-22):
安全继电器该如何接线呢,用法和一般继电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
下载积分:+3(似水ing) 好贴!

楼主:
它的线圈、常开、常闭触点,怎么看,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怎么用。

网友B:
楼主,那上面不是给你标明了吗,常开,常闭都有

网友C:
就是上面接下面常开,下面接下面常闭吧,看图时这个意思,没玩过

网友D:
就是13-14,是一对常开主触点,同理23-24,是一对常开主触点,33-34,是一对常开主触点
41-44,是一对常闭主触点,线圈好像是A1,A2等,辅助连锁安全控制端子等,详细看一下说明书,我用过S4系列就是如此

网友D:
注意查看说明书急停回路和复位回路的开关接法

网友D:
结合实物第二层接线端子,对照说明书接线(照片第二层端子未反应出来)

网友E:
那玩意没玩过的真不好用,搞大半天看明白才会用。

网友F:
以前有遇過,受益了!

网友G:
还是看下说明书吧,和泉的安全继电器我就玩过

网友H:
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

网友I:
本想上传说明书,太大了
附件: 皮尔兹安全继电器说明书.rar (103 K) 下载次数:126

网友J:
找个说明书比问问题有用多了!

楼主(2012-12-18):
如图所示

网友K:
用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