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中脉冲输出频率怎样确定?

楼主(2012-10-22):
请教各位私服输出的脉冲数量已知,脉冲输出的频率如何确定?本人新手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假如是1000个脉冲转一圈,又你要600转每分速度,那么一秒多少转就是你的频率,600除60就是每秒10转,那么你的频率就是10乘以1000那么频率就是10000个,算频率要根据你要求的速度来算。

网友B(2013-01-30):
一楼的解释,可谓简单、易懂。

网友C:
脈衝 圈 脈衝
------ * ------ = ------- = frequency
圈 時間 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