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安装软件

楼主(2012-10-22):
站长:
好,请教下,在本网页工控下载里面 下载的西门子PLC软件怎么都安装不了。是不是我那里设置错了,还是您上载的时候有问题。 请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你的系统不行,win7吧,要用xp,我也是被折腾够了

网友B:
win7 64位的好像不行,32位的可以

楼主:
我的系统是XP的,安装的时候提示我解压的路径不对。

网友C:
什么软件啊?

网友D:
解压到c盘根目录下安装试一下。

网友E:
路径太深了也不行

网友F:
我安装了程序后可打不开来是怎么回事呀,请问各位

网友G:
我也安裝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