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费单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这是9月我们公司的电费缴费单,共2张。里面的“力调电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具体怎么算的忘了,是和你的功率因数相关的,你的功率因数太低只有0.88,所以就要加上这些钱了,你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9以上就没有这个了

网友B:
楼上的高手又来了啊

网友C:
超过0.9还有奖励呢!

网友D:
可到电力局查寻,我去学习过如何算电费
省与省不一样,
力调电费费率是一样的
并联电容就可得奖
很好解决的

网友E:
同意三四楼,功率因数低--力调费交钱
功率因数高--力调费奖励

网友F:
里面的照明定植是怎么算的,按照常理来说,供电公司给了一定的照明定额,应该是在每月的总电量里扣除定额,现在是每月总电量(锋,平,谷)还加上照明定额,是怎么绘事

网友G:
电容柜装了哇,装了就能节约很多无功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