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R电脑无法进入

楼主(2012-10-22):
三菱FX1N-60MR输出触点Y12烧了,我想改另一个触点,可电脑就是进不去,上次另一个师傅修时,要密码才能进,可我也找不到在什么地方输入密码。

网友A:
提示什么啊

楼主:
1,无法通讯,2PLC坏,
我怀疑通讯线是否不对,不知台式电脑用什么型号的通讯线。

网友B:
当然是com1通讯口了
一般笔记本才用转串的

网友C:
一种情况是无法和plc通讯,查看一下通讯口是否设置正确 ,然后用软件测试一下通讯是否成功是否成功 ,成功后直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另一种情况是程序加密了

网友D:
首先电脑要与PLC建立通讯,在没有通讯成功的话,一切无从下手。

网友E: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F:
通讯线或COM口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