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威纶mt6056i的触摸屏为什么那个鼠标样的箭头一直在上面走

楼主(2012-10-22):
威纶mt6056i的触摸屏为什么那个鼠标样的箭头一直在上面走 而且点屏也没有用 校对后能用个1.2天 就不行了 那位大大告诉小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个箭头是可以取消的

网友B:
取消就好了呀

网友C(2012-11-28):
箭头可以在系统设置里面取消的哟。

网友B:
取消就ok了呀

网友D:
正常情况下,鼠标是跟随手指的位置移动的,如果鼠标一直在最上面,说明触控面板有问题了,你说校准后能用1-2天就不行了,应该是触控面板绝缘电阻不稳定导致有时无法正常触控,换触摸板就好了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E:
学习了!可能是要换触控板了
呆

网友F:
学习了~~~~~~~
崇拜高手

网友G(2013-05-07):
可以使用软件取消掉鼠标箭头

网友H:
这种情况可以确定是触摸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