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2):
由于我现在有一台东方步进电机,但是没有驱动器,我使用国产的雷塞DM442,上位机是松下FP SIGMA PLC,接线输出脉冲后,遇到以下情况:PLC上可以看到脉冲输出,现在只能执行JOG +  ,JOG-不能动,其他例如做梯形加减速运动也不行。HOME也不行。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是接线问题,还是本身这个东方马达就不能用我现在这个雷塞驱动器?

楼主:
补充下,东方步进电机是2相四线的。雷塞步进驱动器是2相混合式驱动器

网友A:
二大问题:1:接线问题,线路没接对。2:PLC程序问题,PLC输出的不是方向加脉冲。
  • 下载积分:+1(ogreman) 感谢!
  • 下载积分:+3(许可) 好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大问题:1:接线问题,线路没接对。2:PLC程序问题,PLC输出的不是方向加脉冲。

    我用的是CW CCW模式,按照松下PLC说明书接出来,来回也换了很多种接线方式,就只有目前这种方式,可以实现JOG+,其他要不是没反应,要不就是马达啸叫!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纠结中!

网友B:
    哇。老兄,你的接线好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老兄,你的接线好乱哦

    呵呵,实验用的,没讲究那么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方向+脉冲。然后驱动器的拨码是否对应上2.8A。马达啸叫一般是接线错误或者脉冲频率过大造成步进电机失步。使用附加加减速指令试下。

    谢谢!使用CW+CCW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使用CW+CCW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可以什么可以!!CW+CCW也叫脉冲加方向控制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什么可以!!CW+CCW也叫脉冲加方向控制码??

    难道CW+CCW模式就不能控制电机转动?你可以选择脉冲+方向或者正负脉冲模式控制吧

网友A:
    人说孺子可教,可你是孺子不可教也啊!!!无语!!

网友D:
    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驱动器的说明书,可能有单双脉冲,一定要单脉冲
  • 下载积分:+1(ogreman) 感谢!

楼主:
    开始我使用的是松下FP SIGMA CPU单元上的脉冲输出,几经折腾不行,换成扩展模块PP21 2 轴的脉冲模块。后搞定!感谢上面为我出谋划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