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脉冲点最多可以控制机个私服

楼主(2012-10-22):
大家有用过一个脉冲点(三菱),最多可以控制几个私服电机的啊。
运动方式是什么形式,同时运动,还是分开,没有试过哦。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一个脉冲点驱动一个伺服。驱动方式一般也是脉冲加方向。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B:
可以2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