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显示有点小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2-10-22):
例如:|---M90-----[DDRVA K90000 D200 Y0 Y2] D200:运行速度 触摸屏上显示:代码为(D8140) ---设置显示5为数,保留小数2位。
以上程序我测试时:首先归零为,在运行,看触摸屏上(D8140,数据变化)---0---------900,0--------900,0------412.5 (这个数值归零以后0走到900以后还没有走完整个行程,然后超过900以后第二次有0----900去,以此类推),不明白怎么回事情。

网友A:
看来你没搞清楚绝对定位的方法!!!还是用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吧你。

网友B:
屏上d8140设成32位软元件。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