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2):
      我用三菱AGOT970触摸屏与FX1N系列PLC通讯,把所有硬件和软件都做好了 ,但是两个通讯时触摸屏就出现下面英语  【check communication     <cable,comm.drv, data link module>】  反正怎么都通讯不上,求指点,谢谢大侠们·············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线或者设置有问题!
通讯线上传和下载程序都OK啊,只是把触摸屏和PLC连接上就出现那个报警了,不连接PLC,只给触摸屏上电也出现那个报警,请问我要怎么去证明那个线出问题了,谢谢指教····还有就是设置这边麻烦再讲讲·····感谢··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楼主:
描述:就是这个报警
触摸屏通讯后出现的提示···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B:
请发表你的通讯设置,和通讯线的型号。
屏和PLC的线应该不是你传程序的那根线。
难道是线的问题??用的是SC-09(白色)编程线,但是百度上说可以与触摸屏通讯啊,通讯设置就只把PLC型号在触摸屏上设置了,其他的也没设置什么
2837274223@qq.com

楼主:
描述:就是这跟线
就是这跟线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C:
你进入GOT系统里面看看通信设置是不是跟实际的一样?
这个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跟线

PLC和人机不是这样的线吧??
应该 是用错了    感谢 ···

网友E:
FX9GT-CAB0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3M
我找到接线图了  谢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SC-09  只用于FX编程
好人!    谢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F:
线用错了吧?哪是PLC与PC的通信线
嗯 我在去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G:
PLC是422接口的,而触摸屏是232接口的,你应该通过专用的通讯电缆,报警提示你检查电缆或参数设置,用PLC的编程电缆应该也可以但我没试过,听别人说用过,建议你还是买个专用通讯电缆,参数一定要校正好(包括触摸屏和PLC里的程序参数设置都要统一)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