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温度模块4AD-TC显示温度乱跳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2):
在用一个通道时,显示的温度比较稳定,四个通道用上时,显示的温度在十度左右乱跳是怎么回事呀?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先排除热电偶,用线将其L+ L-短接,试之,还不行电脑监控模块段读出程序,看其通道写入有误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B:
看看采样周期是否设置小了点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同样问题,搞不定,后来还是改为独立的温控表控制

楼主:
望高手过来看看,指导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D:
要接地,一般都是这样的。干扰所致

网友E:
有干扰即便一个通道也会有的,你这肯定是通道字选择有误,重新检查,另外一定要按标准接线。就是要注意接地。以前我也遇到过,柜子在家安装工人不在意,到现场就发现不稳定,一般把接地处理好就OK.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明天再试试,结果出来就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