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2-10-23):
触点容量为3A的继电器,能不能直接控制220v CJ20-160A的接触器,接触器线圈功率启动855VA,保持85.5VA,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发表一下意见,我想用恒压供水控制器直接控制160a的接触器

网友A:
应该不行,建议用个13A的继电器.

网友B:
完全可以。 但考虑到安全问题,你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
简单计算855/220=3.88A,这样你选择的继电器容量欠大点,临时处理用二组以上触动也可以控制。

网友D:
加装阻容吸收保护电路消弧,完全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