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6MT电源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有个FX2N-16MT的PLC,电源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进线是好的话,要不就是负载短路,要不就是PLC电源控制板坏了
感谢!我没有接负载,电源板子坏了,您有没有电源控制的图纸

网友B:
PLC 一般很少坏 还是检查好线路啦
感谢!

网友C:
可能下层开关电源电路有问题,看输出24伏有无?
感谢!

网友D:
先查PLC供电电源是否正常,拆除负载测量24V有无输出,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否则电源板坏
感谢!

网友E:
先查PLC电源是否正常,可以直接用24 V开关电源代替PLC底层电源板测试下就会确认相关问题所在。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