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百里加急!!!伺服问题

楼主(2012-10-23):
请大侠们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原因。。。
PLC有伺服的输出信号,但伺服没有动!工业电脑控制伺服,伺服就动了。。。以前设备运行正常,前天的PLC控制线着火了,但已经恢复,而且个个信号都有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脉冲,及参数设置对了的吗。

楼主:
都用了快1年了。。。就是信号线烧了下 接完后就那样看 PLC有输出给伺服的信号

网友B:
伺服ON有没启动呢?

网友C:
表达不够清楚,如果伺服用定位模块控制,那模块可能坏啦

网友D:
有可能是接线不对,或者是硬件坏了
先检查一下,伺服用手能拧转不,如果能拧转,说明没有使用。如果拧不转,说明使能了,可能是脉冲不对。
也可能是伺服外部信号的24V没供,脉冲的电源没供,也不能转

楼主:
谢谢大侠们 我先去试试去 !

网友E:
可能定位模块哪部份有毛病

网友F:
伺服器的启动信号有给
吗

网友G:
通过电脑控制伺服驱动器正常说明电机到驱动器正常,而电脑室通过专用通讯接口通讯,PLC通讯电缆烧过说明有可能驱动器或者PLC控制模块的通讯部分损坏,建议更换同型号通讯模块试试

网友H:
以前做过一台单轴步进控制的攻丝机,做好后就是不转,后来检查是电机的6根线配线信号线搞错了,你再确认下线

网友I:
plc上的点烧坏了吧,也可能是你的参数有问题,看伺服有没报错符号,查相对的点

网友J:
你说的问题我也见到过。也是全套三菱的货。前进的时候。马达没动。脉冲是已经发到控制器了的。马达前进的方向有时不走。但是。下一个位置是回到等待位置的。马达是退后运动的。直接超硬极限。一个星期出现两三次。急停。回原点。又可以正常运动。搞笑得很。当时就怀疑是控制器有问题。一直没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