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螺母拆下来时珠子掉了,大家帮帮忙 谢谢大家,已解决

楼主(2012-10-23):
滚珠丝杠的螺母拆下来时珠子掉了,装上以后只能一个方向拧,不能往后拧。
希望有哪位师傅对滚珠丝杠的螺母比较了解的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没有安装好。

网友B:
珠子的导流管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C:
谁会修理的,前几天我一个小的丝杆上的轴套拧下了,报废了,8000大洋就没了,还好公司大,没计较。

网友D:
可以把上面装钢珠的封口打开,把螺母先装好,然后把钢珠装好封好就可以了。下次要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可以先放一个跟丝杆一样大的套子,边退丝杆边把套子放进去。这样钢珠就不会掉了。

网友E:
二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是我把珠子放到循环道的外面去了。
三楼可参考一下
外循环的把管拆下一颗颗的装,千万不能装到循环不到的地方,再用黄油把循环管内的珠粘住装上就可以了。内循环的要用黄油把珠粘在母上丝杆旋入用针拨装紧密不要掉,保证每个循环回路顺。滚珠都装顺滑后再装尼龙螺母,尼龙螺母要把顶丝旋下,旋入调试运转顺滑再顶好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F:
就算装上了精度也会大打折扣

网友G:
应该是没有安装好吧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H:
楼主好牛啊,机电通吃,我们这搞机械的师傅竟说滚珠丝杠不能拆,一拆就要掉珠子,滚珠丝杠就报废了。

网友I:
技巧掌握好了20分钟就可以搞定,

网友J:
那个东东不好搞?在坼的时候用扎带把丝杆两头绑住那丝套就不会掉下来了吗!如果掉下来就不好搞落,以前一新的掉了滚珠掉了一地,还好哥们有耐心,装好后还行,

网友K:
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拆那玩意。就是拆。也要拿扎带绑好两头。这个和slider一样。波珠一掉。很麻烦。而且那玩意很贵。都是上千块的玩意。两三千一个很正常。都是日本鬼子的货。没办法。一般螺杆很少有问题的。最多事联轴器有问题。

网友L:
其实没你们想的这么复杂,我都看过别人拆装不下几十条丝杆。。。。。。

网友K:
没装过的就没发言权了。我认为。

网友M:
珠子掉了你當時都找齊了就還有救。
絲杆拿掉,把珠子粘上白色的潤滑油,一粒粒放回軸套里,一定要細心,又一粒沒裝好有可能就前功盡棄,絲杆慢慢旋進軸套,蓋密封環就OK了,有80%的滾珠在裏面定位不成問題,只是絲杆的壽命有影響。

网友L:
12楼的同志,如果你把你设备的丝杆拿来给我装,算小问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