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GOT问题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2-10-23):
我公司有一个旧的闲置930GOT,今天写了两个画面进去,就是数值输入,
数值能写到PLC里去,只是写完后数值输入的健盘一直不掉,没法进入其它画面,
请问各位,该项怎么办?

网友A:
键盘上加一个退出或画面切换按钮不行吗?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上加一个退出或画面切换按钮不行吗?
这种屏只要有数值输入会自动跳出键盘,不知怎么重新加入键盘,

网友B:
选择清除光标
下载积分:+5(0760) 感谢!
下载积分:+5(zyfzxh) 好人!
三菱F930GOT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