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程黄色了

楼主(2012-10-23):
大虾们分析下了,怎么读我自己以前写进去程序,结果读出来中间有一段变黄了,而且是STOP模式读的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程序丢失,黄色部分是丢失的内容的开始步显示7046步开始丢失,到7518步截至。

网友C:
程序掉了

网友D:
该步程序太大,触点显示九点时不能正常显示,设定显示触点为十一点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E:
你以前是用手持编程器写的,现在是用电脑读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4楼正解,按你说的做,的确好了,谢谢你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F:
没有关系的,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