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omron CP1H_USB

楼主(2012-10-23):
omron CP1H_USB文件包内有三个文件,没有安装文件,如何使用?
求:大侠帮助
小弟非常感激
目前电脑与PLC无法连接

网友A:
在线连接后,会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提示,并且会要求安装驱动,选择对应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可以在桌面右键: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找到带问号的Omron PLC更新驱动程序,指向解压好的omron CP1H_USB文件包

网友C:
在桌面右键: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找到带问号的Omron PLC更新驱动程序,指向解压好的omron CP1H_USB文件包,如果自动搜索不到,可以手动查找CX-Sever-----usb,然后打开就ok了
omron CP1H_USB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