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10-23):
想用一个光电开关检测传送带的状态,现在停止还是启动?每秒大概5个脉冲,不知道用三菱的PLC怎么做?

网友A:
用脉冲检测指令PLF试试

网友B:
加上計時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结合楼上检测思路,再进行比较。如果脉冲数少于5个,则判断输送带在停止或者堵转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推荐SPD指令

网友E:
我也学习一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