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B8000中的同一个工程中如何打开多个窗口,请高手帮个忙!谢谢!

楼主(2012-10-23):
在EB8000中的同一个工程中如何打开多个窗口,请高手帮个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点开几个EB8000呀。

网友B:
威纶玩的一般,我想是否可以这样。你多做几个你想要一次全部显示的直接或者间接窗口,然后通过一个LB来触发。一次全显示出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C:
2楼有理!

网友D:
谢谢2楼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