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LINK模块报警问题

楼主(2012-10-23):
CC LINK网张内有很多I/O站,如果其中一个站出问题,程序上能不能写上报警

网友A:
可以显示那个站点故障

楼主:
这个咱弄呀

网友B:
给你发个图,触摸屏上显示站号状态,PLC网络参数也要设置下

网友C:
取链接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D:
完全可以,难度不大,也可以直接通过GX软件诊断CC-link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