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打多个孔钻床,请各位前辈提点意见

楼主(2012-10-23):
我非专业钻床设计人员,应公司生产需要,需设计一台设备,能提高生产效率。一次性子在一个正方形工件的四个角上打四个间距相等的钻床,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用一个电机带4个皮带轮。这种多用于家具厂,木器厂。用于铁件注意材料。

网友B:
用X_Y轴位置控制

网友C:
精度要求有多高,加工什么材料,说清楚点!

网友D:
就是设计一个多轴钻床吧,机加工厂很常见的,但这不是电气设计的问题,更多考虑的应是机械结构,以前我所在单位见的最多的专机就是一个动力头(一个电机拖动齿轮箱,多主轴输出)加钻模板,孔的位置精度由钻模板来调节和保证

网友E:
多轴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有多高,加工什么材料,说清楚点!
[/quo材料是铝,钻孔的时候容易粘刀,还有就是不是大通孔,要保持四个孔的深度一致,要求操作简单、方便。造价低。谢谢

网友F:
去买个多轴钻床就搞定了!!!不用电器一点事就可以搞定钻孔,方便、简单、实用、价格有便宜。

楼主:
机械方面是我自己设计,因为没有太多的机械设计经验 为此苦恼。

网友G:
多轴器可以完成你所说的任务。一轴同时带动几个分齿轮。

网友H:
这个不用设计,有多轴钻床,以前见一次打十几个孔。有专用钻铝冷却液,可以减少粘刀。如果是大批量生产,可以设计好夹具,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