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地线如何进接线盒与电柜

楼主(2012-10-23):
一台机器上有11台电机,电机接地线进接线盒与电柜时,怎么接规范?是共用一个端子,还是怎么样子的接,求高手赐教。

网友A:
长的端子导条吧!

网友A:
引用楼主陈放于2012-10-23 19:28发表的 电机接地线如何进接线盒与电柜 :
一台机器上有11台电机,电机接地线进接线盒与电柜时,怎么接规范?是共用一个端子,还是怎么样子的接,求高手赐教。

网友B:
2楼正解,以前常见多根接地/接零线绕在一起接到一个接线端子,这样暂时也能用,但后患多多,安装规程中是不允许的

网友C:
统一接到地线排,除图片中展示的接线端子外地线应压O型线鼻子
2837274223@qq.com

网友D:
也可以都接在铜牌上面的吧

网友E:
我一般是将地线集中接到动力电柜上的主地线铜排上。至于控制电柜里,也是如此。毕竟铜排可以接很多根线。

网友F:
像2楼那样,只要已引入控制电柜,那就好办,再统一接到地线,如果地线端子不够,可以想办法扩展下,

网友G: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