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在细纱机上,plc输出控制220v电压接触器线圈。能否改成控制380v电压接触器线圈。

网友A:
使用中继转换
不断向前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不用中继转换,直接控制380v接触器有什么不好。

网友C:
你PLC输出怎么控制220的接触器的 没经过中继吗 直接输出220的吗

楼主:
没有中继,直接控制220v接触器。

网友D:
PLC用继电器的 把一条380接在输出COM端  不过要考虑动作的速度  一般不这样用

网友E:
引用楼主岳京波于2012-10-23 20:21发表的 请各位plc大师指点一下 :
在细纱机上,plc输出控制220v电压接触器线圈。能否改成控制380v电压接触器线圈。

如果您打算经常更换新的PLC,就改~~~

网友F:
干嘛要用中继转换220V 和380V不一样吗只是一个线圈的另一端接零线一个接相线而已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实际问题的所在就在此。
是有没有想过plc(这里指的是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触点间的耐压问题。一般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选择都需要考虑电流值,其次就是耐压值等问题。
如果plc输出触点间耐压只有220v,那一旦接入到380v电压后。就不能够确保闭合、分断时由于电弧产生的弧光短路,使控制失效。

网友H:
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在继电器上常开接点上再转换成接380V,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就可以

网友I:
一是PLC的耐压问题,二是安全系数不高。用中继转换好

网友J:
plc继电器输出不能接380V电源,因为一般在输出继电器的触点都并联有阻容吸收或压敏电阻,电压超了会击穿的,还是按照plc的标称电压使用才安全可靠。

网友K:
不好直接接上去,还是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比较可靠。
人与自然
海纳百川

网友L:
建议输出24v。用继电器转换380‘这样如果不小心短路;问题不大;如果直接380输出;plc输出点容易损坏’
真诚到永远

网友M:
最好能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哦

网友N:
11楼说的在理,一般PLC的输出都是220V的触点,

网友O:
PLC输出的仅仅是 一个开关量,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的点来控制接触器。

网友O:
如果PLC输出点是带继电器的,可以控制380V

网友P:
可以的,看你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