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2-10-23):
GT Designer2 通过GT09-C20USB-5P传输电缆读取GT1155触摸屏得程序,具体步骤怎么做啊??还有GT09-C20USB-5P电缆还要不要装驱动啊???如果要的话能否发一个550374389@qq.com
!!!

楼主:
咋就没人啊

网友A:
直接用MINIUSB的线就行了,MP3,手机等的线就行,USB驱动在已经安装好的软件的安装文件夹内。连接号硬件的通讯线,在软件的通讯设置里面,选择USB通讯,然后选择上载就可以了。写入触摸屏的话,选择下载。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感谢!

    !!!

楼主:
    感谢版主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