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应该怎样写?

楼主(2012-10-23):
一个数值再某个时间内线性衰减到一个数值?

网友A:
這問題可能牽扯到時間的常數
這要經過計算或是演練
方能達到
你可以用脈波與減數指令試試

网友B:
是线性的就好办,线性就说明有个相对固定的比值,时间值已知,衰减值不难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