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MP277和S7-300连接时的定时器如何使用DB

楼主(2012-10-24):
各位大哥,我刚开始学习S7-300,问个很弱的问题,大家不要喷我(才开始学习吗)。我用MP277做了个IO域输入数字到PLC的存储器DB里,PLC里定时器的设定时间去读DB里的数字,该如何做,看了教程DB这一块搞不懂如何做,要用DB模块吗?DB里如何设置?那位大哥有教程或实例给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用到的是数据块,而不是你说的DB模块。
通过创建就可以,只是注意一下创建时的数据类型。
可能不是很容易理解还是西门子的时间格式,必须通过转换才能符合。

楼主:
谢谢一楼的这位大哥,数据模块不是DB1吗,我插入新对象(数据块)后就有了DB1,我现在就是搞不懂DB1里边的地址,类型,名称,怎么设置。麻烦再提醒 下。或有例程吗,发一份
ltzxf@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