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通讯请指教

楼主(2012-10-24):
请教几个问题:1, 2个PLC通讯做通讯,是否485通讯,只要2个PLC的3对3、8对8直接连起来就好?
2,当PLC只有的只有1个通讯口的话,我设置通讯模式后,不影响笔记本监控的吧?
3,我这个2站之间有近1000米,我在PLC出来的都接一个中继,是否可以通讯畅顺了?
以上有点小弱,呵呵。

网友A:
1,是的。
2.需要2个口PLC,一个做监控
3.485通讯不能这么长距离

网友B(2012-12-03):
3.两者间走rs485通讯,9.6k速率理论距离1200m,但应该极少做到,现场环境不能和实验室类同!中间可加rs485的光纤中继器或电缆隔离hub中继器。
1000m距离稳妥办法是加一对单光485中继器,使用多模光纤即可
易控达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