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各位高手请教了:
我的电脑装三菱PLC最新编程软件8.86后,能装上,但打不开编好的程序,也无法创建新工程。可是同样的方法装在别的电脑上却好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装时有几个弹出框的小方框内不能打钩,
QQ:569456723

网友B:
有多种可能,一般操作要注意
1,安装前先关闭360 (这家伙一直爱惹事)
2,安装目录(文件夹)不能放的太深,不要放在桌面上。最好直接放D盘,文件夹中尽量不要有中文名字
3,安装到某步的时候,要求输入单位和用户名称,这里也输入英文的
4,监视专用处不要打勾

网友C:
你的电脑系统是和其它的电脑一样的系统吗?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D:
如果是64位的系统,可以直接安装work 2,另外,8.52的版本我认为更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装了个低一点的版本,能用了。分析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盗版系统存在问题,如果重装一个系统应该会好的,我嫌麻烦,就装一个低一点的版本用得了,无非是装在台式机上编程玩而已。我目前装的版本是三菱7.08

网友E:
是源文件的问题,还有就是最好全用英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