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电机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10-24):
各位请问一个事情:
国内的电机参数一般都是~380V ,50HZ的情况下使用。现在的问题是 我有一台1.5KW ~380V 50HZ的电机,发到台湾去。 那边的工业用电是 ~440V 60HZ 请问这样的工况下:
1、电机会不会烧掉?
2、如果不烧掉,输出功率应该是变大了?
我现在要不要重新发货呢

网友A:
把台湾的工业用电规格搞清楚,他们一般是220V三相60HZ,所以你的电机应无大碍

网友B:
没关系的,正常的是正负百分之十的误差是可以的,我们日企的,就是这样用,没关系的,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B:
电机负载加个电磁启动器,保护下,不会烧的

网友C:
不过还是要注意电机是否要带变频器啊。如果有变频器的话就不好了。

网友D:
台湾是440V的吗是不是搞错了那边好象是三相220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工控组态

网友E:
我调试过台湾的设备,还改过台湾的电机,都是220V的!

楼主:
这家工厂的是440V 60HZ的 我的技术协议在这呢。 暂时决定还是换电机。毕竟那边去一次不容易,设备坏了的话让我们去人售后服务很麻烦!

网友F:
1、电机会不会烧掉?
烧掉是很有可能的。如果现在没有烧掉,至少会影响电机正常使用寿命。建议使用变压器或者电抗器。
2、如果不烧掉,输出功率应该是变大了?
是的。

网友G:
楼主不错嘛,设备都卖到台湾去了。
好多设备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呢。

网友H:
440V?头一次听说呀。

网友I:
1\设备肯定会出问题 只是时间的问题;
2\如果卖给台湾的是变频电机 就无须考虑这些问题;
3\楼主纯属国人忧台 无须多率 . 只要导磁率和铜线质量可靠, 根本无须多滤
4\你理论知识太欠缺了 居然还当个小领导,哥说你无能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